充电桩如何实现水位检测报警?

楼主(2022-02-14):
充电桩的功能与加油机类似,常见于公共建筑区域。为各种不同型号的电动汽车充电,而这类设备都需要有一些保护,例如防倾倒保护、防水浸保护等等。这才都是为了避免设备在异常运行中,造成设备损坏。

当暴雨天气来临,可能会出现地面水位上升,充电桩长期泡在水中,可能会出现有水进入充电桩内壁, 如果没有增加充电桩水位监测报警转置,就可能会出现电路损坏等危险事件出现。

那么在充电桩这种应用中,可以采用什么液位传感器?

可以采用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在检测液位,可靠性,重复精度都极高,且体积小,若想要实现多个点检测也可以使用多点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使用2个液位传感器可以实现双重保护,防止因液位传感器误判导致的增加维修成本。

在此应用上如果采用浮球式传感器,会比较容易受到水垢杂物等影响,很容易出现浮球卡死现象。一旦充电桩进水,很有可能出现,石头、树叶等细小杂物进去定位杆之间的缝隙中。

网友A:
可以参考除湿机水满感应原理,或加湿器缺水感应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