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文件导入eplan库的问题

楼主(2022-02-14):
这是我买的部件库文件,解压后是这样的,显然这是一个品牌的所有型号,但是都导入显然对系统不利,那么怎么能我确定什么品牌什么信号,单独导入这个型号的部件库呢?我在西门子官网找到了对应的文件,但是其他品牌的东西没找到,至于eplan官方的要序列号,有困难,那么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怎么能解决。

黙って!

网友:
没搞过   顶一下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网友B:
好像看不出来,我都是用到哪个导入那个,然后把其余文件放到网盘中,

网友C(2022-04-03):
楼主解决了么,同问,刚刚开始学也是不懂瞎糊弄导入了好多,很乱

网友D:
这个估计没什么好办法。。。折中的办法是先导入进去,然后把自己需要的导出来,最后把之前的部件库删掉然后再把之前导出来的导入。。。操作确实比较麻烦,网上得来的估计也懒得费精神弄所以才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没什么好办法。。。折中的办法是先导入进去,然后把自己需要的导出来,最后把之前的部件库删掉然后再把之前导出来的导入。。。操作确实比较麻烦,网上得来的估计也懒得费精神弄所以才这样的。。。...

这样可以

网友F:
我也刚用EPLAN,买的这个部件库好像是这样的,都是整体导出来的,我也是整体导进去,然后再自己按单个导出的,不过你导出来单个的之前,没有编辑好需要的部件的名称,部件编号等,导出来的文件名可能就是一串数字,根本不知道哪个部件是什么。我是整个导入,然后把不要的全选后删除掉,东西多的话会卡一会,要耐心等。然后需要的再自己编辑成适应自己的。
西门子的我都是官网一个个下载再全选导入的,需要什么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