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相同原理图怎么不用重复画

楼主(2022-02-15):
经常有相同控制方式的电气柜,即1个控制柜控制20台电机;在图中所有电机的二次原理图是相同的,如何用1张图表示,而不需要画二十张图。(CAD中只是更改二次原理图线号及设备号,一般用n表示,并加以说明)。EPLAN如何实现,主要是在绘制盘面布置图时需要有所有元器件,及自动生成所有段子图表。

网友A:
CAD中 我一般用块

网友B:
复制整个页面,然后选择编号,就会以编号排列了,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可以用黑盒表示,然后单独一页将黑盒对应编号原理图画出来

网友D:
复制粘贴。

网友(2022-03-17):
这个是创建宏

网友E:
插个眼,我也想知道

网友F(2023-04-06):
有<此处内容被屏蔽>了 楼主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G:
这个用宏非常方便

网友H(2023-05-06):
解决了吗?

网友I(2023-06-17):
5.EPLAN EEC One,电气工程原理图设计自动出图。2.6,终版2.9。
基于Electric P8和Excel,需独立安装软件。
6.EPLAN Cogineer模块,电气工程原理图设计自动出图。初版2.7。
集成在Electric P8中,需独立安装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