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一则接线不规范引起的引起的PLC故障

楼主(2022-02-16):
仪表柜接线不规范导致的问题屡见不鲜,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看似"干扰"引起的PLC故障,实为接线不规范所导致的现场故障的实际经历,以此告诫所有自控从业者:严格遵循规范,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应某客户的请求去现场做一次S120的新机调试。项目应用比较简单,10多根矢量轴的速度控制,采用的是S120 CU320-2PN+CUA31+PM240-2+1PH8异步电机,分布式驱动方案,共4个CU320-PN分在4个分柜里,控制器用的是S7-300的CPU 315-2PN/DP,PN通讯通过SCALANCE交换机走星型网络。

调试时用的是客户的电脑,STEP 7+Starter+USB接口的PC适配器编程电缆,其实可以用网线调试的,因为客户对路由调试很感兴趣,他一直也没做通过,所以一定让我用PC适配器给他做一次路由调试的示范。客户事先已经对所有电柜做了通电检测,在确认软硬件版本都没有问题后,就开始工作。

调试过程还算比较顺利的,一上午下来硬件组态、联网组态、驱动的初始化、优化、单独运行基本都做完了,唯独有一点,就是有一个分柜的CU320-2PN在初始化时通过主站CPU怎么也识别不到,于是我单独用自己的电脑就近通过CU320-2PN本体的X127端口做了初始化后,才一切正常的,虽然是对付过去了。但该故障还是让我有不爽。客户见调试这么顺利,很高兴,又到中午午饭时间,张罗着拉我出去厂区外的饭店吃饭,说实话吃的是啥我不记得了,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有些心不在焉。

饭后,又回到调试车间,大致跟客户讲了一下调试的要领;让客户自己上手调试,有问题我再帮助他解决。期间空闲的时候,我又来到先前不能识别的分柜前,仔细看了看,没看出什么的问题,PN网线用的是西门子的原装插头和电缆,做的不是太规范的那种,想想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通讯不畅啊。

于是和客户打了招呼,要来工具,打算把这根电缆的插头重新放下。当我拔下X150的PN插头时,CU320-2PN断电了。我楞了一下,CU的24V电源也是主柜一个专门的电源供过来的,我没有断过主柜电源,怎么24V电源会没有了呢?

我把PN电缆放下,想去检查一下24V电源,这时放下的PN电缆的金属插头碰到了电柜的安装板,CU又上电亮了,
这下问题彻底暴露了,这个分柜的CU的24V电源是通过接地和通讯电缆的屏蔽层构成回路的。赶紧叫来客户,让他彻查电源线路,电气图纸是那种特简单的原理图,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査不出毛病来,最后顺着线捋回主柜,发现这个分柜的24V电源的正极和负极分别来自主柜的两个开关电源,如下图所示:

图片

在客户改正线路后,我把出问题的CU恢复工厂设置,又重新做了一遍初始化,这一次通过主站CPU很顺利就识别出来这个CU,心中的不爽挥之而去。

内容来源:网络,侵删

网友A:
根本原因是电源的额正负极没有接在一个开关电源上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