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施耐德ATV610变频器,启动无力,频率上不来,有办法调吗?

楼主(2022-02-16):
全新的施耐德ATV610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带动螺杆转动,因为启动时有一定的负荷,变频一直频率上不去,很慢很慢很慢的动,换了普通国产的变频器,一下就启动了

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吗?

新手请教,谢谢

网友A:
把加减速调一下

网友B:
设置最小启动频率,根据负载力矩特性设置加速时间、加速速率或者加速斜坡曲线参数

网友C:
你的ATV610是多大功率的,这个是请再用的,你带螺杆,应该是恒转矩,启动转矩根本就不够的,所以启动不起来。

网友D:
频率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还是每次都会有变化?只是不升高那?

网友E:
22KW的电机一般配30KW的变频器,是不是功率选小了,还有看一下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D:
我感觉不像变频器与电机不匹配的问题,如果是变频器功率小的话,低频率运行应该报过电流故障才对。如果是固定低频率运行,我觉得是不是多功能端子设置错误,比如说是点动而不是正转或是反转

网友D:
或是频率设定参数错误,变频器启动后以最小输出频率运行

网友F:
可能性太多,大家都说了。我就说下我遇到过的atv320转得也慢的事,用的旧的atv320,转不快,停车时报警,后来检查,直流母线排被拆了没有了。。。

网友B(2022-03-21):
楼主:如果问题已解决,建议分享经验后结帖!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问题已解决,建议分享经验后结帖!

建议分享经验后结帖!

网友H:
只要变频器功率足够,按理说国产变频器能正常启动,施耐德变频器应该没问题。可能参数设置有问题,看看加速时间,力矩模式等。

网友I(2022-05-14):
自整定一下

网友J(2022-12-27):
碰到过一样的情况,加速曲线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