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18650锂离子电池组操作点焊机技术详解

楼主(2022-02-17):
功能及操作一、点焊前的准备工作焊极头的选择与修整

焊接电极头之大小,两电极头的距离,对焊接质量影响很大。焊接工件的厚度及材料对焊接参数的影响较大。应根据电池、电池片的厚度及材料,选择不同材料、结构的焊接电极头。焊接电极头的间距过大,则焊接电阴增大,所需能量也相应增大,焊件可能不牢固,俩电极头之间距一般调在3mm较合适。选择合适形状的焊极头,并用细锉刀或砂纸修磨接触部位,保持焊头平整、光滑。

1)打开电源开关检查设备是否运转正常。

2)检查两点焊针的点焊面是否同处一水平面,并检查点焊针的点焊面是否已被氧化、烧黑甚至是蘑菇头状,如有则需用砂纸、砂带对点焊针进行打磨到表面光洁、无氧化物为止。

3)点焊机正常运转,点焊针无氧化、蘑菇头状的现象,则对点焊机进行电流、点焊针到焊接表面的高度、气压参数的调试,调试的效果为点焊出来的产品符合以下几点要求,否则需重新调试,直到点焊出来的产品能符合要求为止。

A:点焊出来的产品焊点无炸火、烧黑的现象。

B:点焊在方形铝壳电池正极的镍片对电池最少能承受3Kg的拉力,负极的镍片对电池最少能承受1.5Kg的拉力,点焊在保护板上的镍片对保护板板最少能承受1.5Kg的拉力。

C:点焊在18650圆柱电池的正极的镍片对电池最少能承受3Kg的拉力,负极的镍片对电池最少能承受3Kg的拉力。

4)电池点焊机调试OK后要求后,进行点焊作业。点焊铝壳电池正极时,将保护板与电芯连接的镍片处于电芯正极的复合铝镍带上,启动点焊机在不同的地方进行2次点焊(同一焊点不能反复点焊2次),同时保证正极有效焊点有4个即可。点焊负极时,将镍带处于电芯负极上,启动点焊机进行点焊,负极的有效焊点有2个即可。

4.2电池点焊机点焊18650圆柱电池时,将镍片处于电池的正负极端,并在正、负极不同的地方各点焊两次(同一焊点不能反复点焊2次)同时保证正、负极各有4个有效焊点。

4.3点焊保护板时,将镍片处于保护板的镀镍钢片上,启动点焊机进行点焊,同时要保证有2个有效焊点。

5)在点焊作业中请勿随便调动点焊机与焊件的高度及各参数。但假如发现两焊针的点焊面不同一水平面时,要对焊针进行调整,使其两者在同一水平面上。)每隔1小时要用砂纸及砂带对点焊针进行打磨保养(砂纸要与两焊针表面平行并进行打磨,以保证两焊针的点焊面是平整的、是同处于一水平面的,砂带要包裹住点焊针进行打磨),以便除去之前作业中在点焊针的焊接头所出现的氧化物,但是在1小时之内,即还未到下一保养期时,假如在点焊作业时发生有炸火或焊点发黑或虚焊或点焊针有氧化物的现象,此时要对点焊针进行打磨保养。

网友A:
如何实现焊接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