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怎样使用SMART LINE触摸屏?

楼主(2022-02-17):
        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是用于S7-200/200SMART PLC的,由于市场上芯片供货不足的原因,导致触摸屏的价格也逐渐上升,但是SMART LINE这款触摸屏的价格上涨幅度不是很高,有很多客户还是很认可这款触摸屏的,但是客户现场的PLC所用的是S7-400系列PLC,方案是想要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
       实现这种方式很简单,只要在S7-400 PLC和SMART LINE触摸屏中间加一款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S型,通过简单的网页配置参数,就可以实现此功能。

        此外,该款交换机还有如下功能:
●    可以连接S7-1200PLC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连接S7-1500PLC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连接S7-300 PN 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连接西门子CP343-1 和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将S7-200SMART PLC 和InTouch软件连接。
●    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
●    可以将S7-1200PLC 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 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
●    可以将S7-1500PLC 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 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

楼主:
西门子的AE08是不带光电隔离的,就是说模块的24V输入的地与PLC的背部的IO总线的地是直接相连的,它有两点危害:一是如果2个AE08的模块同时连接时,如果24V和地有一个稿颠倒了,它能够通过背部总线将2个模块烧坏,另一危害是由于接地问题造成外部干扰直接串入会影响IO总线的正常通讯。好多客户遇到过CPU黄灯停机指示,我们推测可能与这个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大连德嘉不采用这种设计方式,我们用光耦将模块与PLC IO总线通过光耦隔离,彻底隔绝了上述2种问题的发生,同时我们使用的是24位AD转换芯片,精度和线性度远远高于西门子的12位AD转换芯片,同时我们制作模拟量输入模块已经有了7年以上历史,因此我们推出的这款兼容型AE08会给客户带来非常完美的体验,而价格只有西门子的一半。¥599(含13%增票)目前西门子该款模块缺货,已经炒到2500....而且还买不到。对于火烧眉毛的客户,不妨试一下大连德嘉的IO模块,一定会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