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R系列plcmodbus/tcp通讯案列咨询

楼主(2022-02-17):
三菱R系列plc与温控器走modbus/tcp通讯,大佬们有没有这种通讯相关的案列。拜托了。。

网友A:
这个看手册进行设定就好,没有什么程序

网友B:
写轮训,有专用指令进行读写的

网友C:
温控表应该是MODBUS串口吧,TCP的还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控表应该是MODBUS串口吧,TCP的还没有见过。



不是串口,是走网口。plc当主站,控制两台modbus/tcp从站。想找点案例做参考一直没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