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同步轴龙门

楼主(2022-02-18):
各位大佬好,有个项目实施,第一次用到同步,看到1500 有个同步轴功能,,然后需要同步前进后退,绝对值运行前进后退,只需要在程序里选择同步就行了嘛?

前进后退用的是同步里面的那些指令还是只需要轴里面的前进后退指令,请教

还有,两个轴方向相反,需要在程序里有什么修改吗?第一次用,着实没有搞懂

网友A:
这个不了解 但是有的伺服有同步功能,指的是两个伺服同时运行,两个伺服的反鐀脉冲交叉互接线,互相监视。实现保持速度一至。加减速一至。

网友B:
你可以建个主虚轴M3,两个实轴M1,M2跟随这个主虚轴,程序逻辑控制这个主虚轴就可以了,还可以把M1设置成主轴,M2从轴跟随M1。程序控制M1就行了。运行的前提是同步功能块的同步已经建立反馈。

网友C:
看这个结构应该是主从轴形式的同步,你给轴1指令(Master),轴2(Slave)就能同步运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建个主虚轴M3,两个实轴M1,M2跟随这个主虚轴,程序逻辑控制这个主虚轴就可以了,还可以把M1设置成主轴,M2从轴跟随M1。程序控制M1就行了。运行的前提是同步功能块的同步已经建立反馈。...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niumiao1234"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你可以建个主虚轴M3,两个实轴M1,M2跟随这个主虚轴,程序逻辑控制这个主虚轴就可以了,还可以把M1设置成主轴,M2从轴跟随...

是这样的,因为西门子的东西还没到,我的设备用是是龙门轴,双轴运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看了下指令,暂时还没清楚用哪个,等设备回来测试下

网友D(2023-08-03):
一般情况上位机在工控上  基本上都是组态软件  触摸屏居多,还有一些自己开发的软件等

上位机是指可以直接发出操控监测命令的计算机

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