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式端子如果让非“主端子”的功能文本显示问题

楼主(2022-02-18):
分散式端子如果让非“主端子”的功能文本和"主端子"的功能文本一样。

端子分散式画法,同一个端子出现在图纸中两处,一个勾选了”主端子“,一个没有。“主端子“通过端子导航器批量录入了功能文本。如何在没有勾选了”主端子“的那个端子上显示同一功能文本呢?

网友A:
进来看看,正在看这方面问题

网友B:
你的分散式端子的设计流程可能不是最佳的,因此出现了以上问题。推荐的方法看看这个视频!

网站:http://caodaping2hh.ys168.com

在端子导航器中规划端子时,就填写功能文本,在拖拽使用时就不需要额外输入了。

如果不是采用这种设计方法,那么在编辑分散式端子时,应该在端子排导航器中选择端子设备进行编辑。

楼主(2022-03-21):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散式端子的设计流程可能不是最佳的,因此出现了以上问题。推荐的方法看看这个视频!网站:http://caodaping2hh.ys168.com在端子导航器中规划端子时,就填写功能文本,在拖拽使用...



这种方法拖放的提前规划好,我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后续改动。在端子导航器中筛选主端子后通过表格式编辑批量修改某个端子排的功能文本,然后再图纸中只勾选“分散式端子”选项的的端子处自动关联显示其功能文本。

或者说在仅勾选“分散式端子”的端子符号“属性”的“显示”页添加一项指向主端子的“功能文本”,实际目的就是为了看图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