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轻松接对电机线不返工!

楼主(2022-02-18):
作为搞电气的,你是否和我一样,经历过这样的困扰?

“ 师,电机方向反了,需要倒线!”

“ 师傅,忘了确认电机方向,水泵报废了!”

原因:

在工程建设中所有新安装的电动机都是首次接线,对于这种细节部分,设计往往都是忽略的,没有规定如何接线。所以,施工人员在接线时都以尝试的心态,将三相电源 A、B、C 任意接通,至于电机转向正确与否,必须通过试车来确定,这样接的可能性只有 50%!如果发现电机反转的话,还要停电、办理工作票、拆线、换等重复性工作,待接线完成后再重新通电试车。这种碰运气的工作方法不仅浪费时间和大量人力,而且还有很多弊病:
1、对于不可逆的电动机,一旦方向反转了还会导致部件损坏;
2、大功率电动机的电缆比较粗硬,接线很困难,费时费力;
3、高压电动机在换相过程中容易损坏高压电缆终端头;
4、如果操作不慎,可能还会引发其它麻烦。

改善方法:
为了防止电动机反转,保证一次性接,建议按照如下方法进行:
在接线前先要确定电动机应该旋转的方向,如果要求电动机顺时针方向旋转(面对电机轴伸端视之),三相电源可以按正相序A、B、C分别接入U1、V1、W1;若该电动机要逆时针旋转,可将A、B、C三相电源任调其中两相即可。

这种有预见性的接线规则已得到有效性验证,一次性接对电机方向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A:
就怕工厂的三相电相序不对!

网友B:
三相电源的相序要先测定,因为送电过程中,相序不能保证不变。

有相序表可以预先测定,可是多数人不使用那东西。

有相序要求的控制装置,可以安装相序控制器,正序时接通控制电路,反序时控制电路不通。或用相序控制器控制二台接触器,接在电源端自动切换,保证供给主回路的一定是正序。几年前设计一台移动泵站,电源用三相插头接入,就采用了接触器自动切换控制,有效啊!

网友C:
实际操作中不确定因素太多,不一定好用

网友D(2022-05-26):
说了个寂寞。

网友E(2023-01-14):
说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