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采集频率信号问题

楼主(2022-02-18):
如图,需要采集一个转速测量模块的频率,请问可否直接将PUL与PLC的X0对接,采集该信号。

网友A:
不需要另外的模拟量模块了,只需要通过高速计数直接得到“转速”信号就可以了。

本身输入是开关量的脉冲。

网友B:
可以,你得先确认你的转速模块的三极管能够承受12ma的电流。否则就买个新的转速模块吧。

(5/1000+24/3300)*1000

网友C:
小白默默的问一下转速测量模块的频率是不是模拟量?需不需要一个模拟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默默的问一下转速测量模块的频率是不是模拟量?需不需要一个模拟量模块?...



可以用示波器观察,效果与模拟量一样。但是这个不需要,因为内部实际是通过光耦输出端给出脉冲,类似于继电器触点的效果。只是内部加了上拉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你得先确认你的转速模块的三极管能够承受12ma的电流。否则就买个新的转速模块吧。(5/1000+24/3300)*1000...



多谢回复,模块里面是光耦,电流足够了。主要担心PLC这端的24V是不是会影响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另外的模拟量模块了,只需要通过高速计数直接得到“转速”信号就可以了。本身输入是开关量的脉冲。...



ok,多谢。

网友D: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