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的管理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2-02-18):
针对成都普天信科工业交换机的管理都是选用控制台的管理模式与ie浏览的向导模式及其网管软件相结合。管理方式有三种,可根据串口管理、可根据Web管理、根据网管软件管理,给予了根据终端设备操纵口(Console)、根据Web网页页面及其适用Telnet远程登陆互联网等各式各样互联网管理方式。

1、网络管理

适用web的工业交换机可以根据web浏览器开展管理,但必须为工业交换机分配ip地址。此ip地址不是管理工业交换机之外的目的。初始情况下,工业交换机没有ip地址。必须根据串行端口或其它方法指定ip地址,才可以开启此管理方法。

假如应用web浏览器管理工业交换机,则工业交换机等同于web服务器。但,网页不存储在硬盘上,而是位于工业交换机的nvram中,可以根据程序升级nvram中的web程序。假如管理员在浏览器中输入工业交换机的ip地址,工业交换机便会像服务器似的将网页交由计算机,如同访问网站似的。由于此种方法占据工业交换机的带宽,因而称之为“带内管理”。

假如要管理工业交换机,只需鼠标单击网页上的对应功能项目,随后在文本框或下拉列表中变更工业交换机的参数。web管理此种方法可以在局域网络上开展,因而可以开展远程管理。

2、串口管理

网络管理工业交换机附带用于工业交换机管理的串行缆线。最先将串行线缆的一端插进工业交换机反面的串行端口,另一端插进一般计算机的串行端口。接入开关和计算机的电源。windows给予了“超级终端”方案。开启超级终端后,您可以在设定连接参数后根据串行线缆与工业交换机开展交互。由于此种方法不占据工业交换机的带宽,因而称之为“带外管理”。

在此种管理方法中,工业交换机给予了菜单驱动的控制台页面或命令行界面。您可以应用选项卡或箭头键移动菜单与子菜单,按回车键执行恰当的指令,或应用专用的工业交换机管理命令集管理工业交换机。工业交换机的指令系统因品牌而异,同一个品牌的工业交换机的指令也不一样。应用菜单指令在操作上更便捷。

3、网管软件管理

网络管理工业交换机均符合snmp协议(简易网络管理协议),snmp协议是一系列符合国际标准的网络设备管理标准。全部符合snmp协议的设备都可以应用网络管理软件开展管理。只需在一个网络管理站上安装snmp网络管理软件,就可以根据局域网络轻轻松松管理网络上的工业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等。根据snmp网络管理软件的接口,它也是一种带内管理方式。

网友A:
差不多也就这几种了。

楼主(2022-06-30):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也就这几种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