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做了个自动取放料

楼主(2022-02-18):
简单做了个自动取放料的小工程

网友A:
可以的,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B:
放料取料改成同步动作就好了

网友C(2022-11-02):
引用 网友B:
放料取料改成同步动作就好了



转盘多加个工位,三工位改成4工位,在中间那个工位工作时同时上料就行了

网友D:
问题多多

1没有负压检测,负压报警后立马从新取料

2下料的时候,旋转做了两个一样的吸嘴,动作应该是取料,上升旋转,然后等另一个到料,再下降,第一个吸嘴放料,第二吸嘴取料,这样才跟的上节拍

3,实验的时候,我看不到是不是上料程序延时过长,他没有取料到转盘上方等待着

网友E(2022-12-28):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F:
不错值得学习下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