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梯形图说明是说明意思

楼主(2022-02-18):
三菱PLC梯形图说明是说明意思?

网友A:
第一行:把D1开头的32位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传送到D10开头的32为数据寄存器中

第二行:把D2开头的32位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传送到D10开头的32为数据寄存器中

第三行当D10中的数据大于等于D20中的数据时,把M0置1

第四行当D10中的数据小于等于D20中的数据时,把M1置1

网友B:
1, 条件满足D1赋值D10 执行一次

2,条件满足D3D2赋值D11D10

3,D11D10值大于等于D21D20 上升沿输出M0

4,D11D10值小等于D21D20 上升沿输出M1

网友C: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网友D:
支持解答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