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读取485数据

楼主(2022-02-19):
用MCGS通用版组态,读来40001数据(16位整数)。该16位整数是设备的各个报警点,即不同位代表了不同故障。  求怎样把每一位的状态独立出来,用来做不同的报警

网友A:
mcgse里可以取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gse里可以取位



请问取位的 操作?谢谢

网友B:
通道类型,然后数据类型可以读取位

网友C:
MCGS会有取位函数,或者可以在定义寄存器,直接定义该16位寄存器的某一个位

网友D:
IF !BitTest(通过标志.Value,0) THEN
测试电源标志.Value =1
ELSE
测试电源标志.Value =0
ENDIF
IF !BitTest(通过标志.Value,1) THEN
测试通讯标志.Value =1
ELSE
测试通讯标志.Value =0
ENDIF
IF !BitTest(通过标志.Value,2) THEN
测试继电器标志.Value =1
ELSE
测试继电器标志.Value =0
ENDIF
IF !BitTest(通过标志.Value,3) THEN
测试EXV标志.Value =1
ELSE
测试EXV标志.Value =0
ENDIF
IF !BitTest(通过标志.Value,4) THEN
测试DI保护标志.Value =1
ELSE
测试DI保护标志.Value =0
ENDIF
IF !BitTest(通过标志.Value,5) THEN
测试SW拨码标志.Value =1
ELSE
测试SW拨码标志.Value =0
ENDIF

网友D:
在策略组态里做个脚本程序

网友C:
楼主还可以参考我发布的MCGS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通信视频教程:

1、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的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1444324408427021?utm_source=xiguastudio

2、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的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1884095962448398?utm_source=xiguastudio

3、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的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2237083587314189?utm_source=xiguastudio

4、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的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2629364278657544?utm_source=xiguastudio

5、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ASCII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昆仑通态触摸屏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较为详细的描述了昆仑通态触摸屏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的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903005788604727815?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E:
可以通过6楼的方法去做。

还可以直接判断这个16进制的数据来报警,比如为1时,那就是第0位报警。位2时就是第1位报警,为3时就是第0位和第1位同时报警,为4时是第3位报警······这样做有一个弊端就是当多个报警同时发生时需要单独去做,需要考虑的情况太多了,所以一般不用,一般用在多个分报警汇成一个总报警上。最简洁的就是6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类型,然后数据类型可以读取位



谢谢,读MODbus数据,不能选  数据类型为 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过6楼的方法去做。还可以直接判断这个16进制的数据来报警,比如为1时,那就是第0位报警。位2时就是第1位报警,为3时就是第0位和第1位同时报警,为4时是第3位报警······这样做有一个弊端就是...



谢谢,考虑过您的方法,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F:
按位设置变量,系统自己会一次读。

楼主(2022-03-24):
引用 网友G: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已经 结贴

网友H: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