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信捷的drvi不能用两个

楼主(2022-02-19):
用一个drvi指令可以转动步进电机,改用两个drvi指令就不输出了!三菱的可以这么用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以前老产品好像是有这个问题的,如果真不能用两条,那就只编写一条相对定位指令,要用到时先进行位置与速度的赋值,再启动指令。

楼主:
已解决,确实只能用一条指令!就是赋值进去

网友B:
程序同时接通一个Y点,冲突了

楼主:
就是一个程序里,不能同时有两个指令吗?是不是要有顺控指令,才能用两个

楼主:
我试了,在主程序里不能同时用两个ddrvi指令

网友C:
应该是不能同时调用,你加个互锁条件试试。

网友D:
允许存在多条drvi、drva指令,只要不是同时触发

网友E:
哈哈哈 ,学到了

网友F(2022-03-22):
我去,真的假的   我刚试了  确实不行    我还纳闷呢 找不到毛病

网友G:
确实如此

网友H:
XC都你想用必须在顺序功能里用

网友I(2022-05-04):
使用的XD系列还是XC系列,XD系列可以多条指令,但是只能导通一条。

网友J:
类似双线圈输出了吧

网友K(2022-10-08):
赋值触发

网友L:
可以用多条脉冲指令,不过需要在S流程里面

网友M(2023-01-17):
使用的XD系列还是XC系列,用流程步进去封装,每个指令带一个步进S。

网友N:
XC走流程 XD随便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在主程序里不能同时用两个ddrvi指令



两个冲突,第一个方法只用一个DDRVI然后通过赋值改变位置和速度。第二个用STL创建两个或者多个S,当用哪个的时候就调用那个S,但是不同同时调用两个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