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梁起重机超载限制器的安装方法

楼主(2022-02-19):
起重量限制器也称为超载限制器。为了保证单梁起重机不超载,一般是要安装超载限制器的。单梁起重机的起升机构为电动葫芦,所以单梁起重机上的超载限制器的安装形式取决于载荷传感器在电动葫芦上的安装位置。通常起重机限制器在单梁起重机上的安装形式有三种:定滑轮式和吊钩式以及钢丝绳式。

1、定滑轮式有两种具体安装形式。一种是配置一套托板支架,将定滑轮轴略微抬起.使安装在支架上的传感器承受载荷。另一种是支配定滑轮轴.把传感器压进轴的一端。安装时用这一根轴换掉原定滑轮轴即可。

2、吊钩式安装形式的产品结构,有直接显示式、调频发射式和分离式三种。直接显示式用于镍镉电池做电源,将吊钩、传感器、大屏幕显示器做成一体。装在起重机吊钩上。调频发射式也采用镍铬电池总电源,但没有显示部分,而是将传感器信号经调频后送司机室.由二次仪表把信号还原在进行控制与显示。这两种形式传感器与二次仪表之间不用电纽相连.但价格较高。分离式别将传感器信号经电缆传给二次仪表.经处理后进行控制与显示。

3、钢丝绳式是使用专用夹具,把载荷传感器安装在起重钢丝绳上,通过检测钢丝绳的张力来反应载荷。这种方式安装方便,检测精度较高。

TSG Q7016-2008《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规则》、TSG Q7015-2008《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都规定:单梁起重机都应该装设起重量限制器,并要求:(1) 起升额定载荷,以额定速度起升、下降,全过程中正常制动3次,起重量限制器不动作;(2)保持载荷离地面100mm~200mm,逐渐无冲击继续加载至1.05倍的额定起重量,检查是否先发出超载报警信号,然后切断上升方向动作,但机构允许下降方向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