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是上位机吗,西门子的在哪里编辑

楼主(2022-02-19):
朋友说PC和PLC之间没搞好,请问PC是不是就是上位机?上位机分哪些常用的,是不是上位机里就带编辑软件啊,西门子有自己的上位机是吧?这方面不动,请帮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1、上位机的概念是相对的,你对我发号施令,你就是我的上位机,我对你,那么我就是上位机。

2、同上面,实现什么控制方式取决于上位机的特性,PC做上位机,你可以使用厂家的编辑软件,也可以自己编写软件,这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水平。

3、西门子提供上位机的软件产品以及硬件产品,只是价格贵了一点。

HAVE FUN!

网友B:
一般情况上位机在工控上  基本上都是组态软件  触摸屏居多,还有一些自己开发的软件等

上位机是指可以直接发出操控监测命令的计算机

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计算机

网友C:
只是plc里面说上位比较多,dcs里面都不这么叫。

网友D:
电脑里面装个wincc 好像也叫上位机

网友E:
上位机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就是软件要运行在硬件上,叫HMI(人机交互界面);一、硬件有PC(一般指台式机)或触摸屏两种,台式机上装有windows操作系统和上位机软件;二软件部分,包括PC上的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上的,其中西门子的上位机软件叫wincc,又WINCC V7.4各个版本的单独Wincc,还有一个是比较新的 TIA Wincc Professional V13以上版本,都可以作为 西门子的上位机软件,西门子DCS的上位机是PCS7;触摸屏上的比较多一点 WINCC FLEXIBLE、TIA Wincc ADvanced等各种版本;还有第三方的组态软件如组态王、MCGS等均支持PC电脑或者触摸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这是相对的  比如说 plc 控制变频器 那么plc对于 变频器就是上位机  变频器对于plc 就是下位机    同理可得 plc 和pc之间pc控制plc 的话 pc 就是上位机

网友G:
在公司你的领导就是上位机,在家里你老婆是上位机,这种情况你都属于下位机。但对于你的孩子来说你又是上位机,孩子是下位机。

网友H:
最简单的大白话,上位机就是操作人员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用了你的上位机可以控制PLC等控制器,比如电脑、触摸屏、机床面板都是。

网友I:
上位机是给现场操作人员用的。

对PLC的编程软件是给设计方的工程师用的。

设计方把PLC程序设计完之后下载到PLC,通常不需要PC上保留PLC源程序, 设备从此以后就靠上位机程序,都可以操作运行并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