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控高手们关于运动控制先谢谢

楼主(2022-02-19):
请问刚接受项目,怎么学习关于运动控制方面?比如伺服的 脉冲 方向  驱动器报警  轴报警清除 伺能 用回点指令z怎么编一个轴的程序模板?

2.还有加上怎么让伺服轴走到特点位置停下来,等气缸抓住进料,回原点?

3.复位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A:
找几套视频看看,然后找几套类似的程序,抄就行。上自动,直接干

网友B:
虽然这么多信号,但是只要有脉冲加方向信号就可以控制了,别的信号可以先行屏蔽,都有专门脉冲输出指令,看看编程手册什么都懂了

网友C:
看用什么产品,然后根据产品让经销商协调你们去厂家的公司学习培训一次是最好的(一般免费还能管顿饭)。

运控在工控里算是很小的一个类别,也没有什么行业标准,所以一家产品和一家产品在很多东西上(包括编程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厂家给你们拉一次培训,大概一天左右就能入门。这一天过后不敢保证项目能做出来,但是最起码手册能看懂差不多,然后厂家工程师电话也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几套视频看看,然后找几套类似的程序,抄就行。上自动,直接干

谢谢 问下B站视频可以吗?主要对某些指令不熟悉,暂时不敢接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这么多信号,但是只要有脉冲加方向信号就可以控制了,别的信号可以先行屏蔽,都有专门脉冲输出指令,看看编程手册什么都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用什么产品,然后根据产品让经销商协调你们去厂家的公司学习培训一次是最好的(一般免费还能管顿饭)。运控在工控里算是很小的一个类别,也没有什么行业标准,所以一家产品和一家产品在很多东西上(包括编程方式)...

谢谢  去学习培训协调不行,部门有点忙。看一些部门编程案例,因为没有怎么接触,想不出动作流程如何写,就是没有思路

网友B:
先搞简单的,比如你先学习硬件接线,其次伺服参数设置,然后就可以着手去研究运动控制功能块了,比如回零,JOG正反转,绝对移动,相对移动等等,不要一口吃个胖子,先从简单入手,第一次看到你自己控制电机运行,你会觉得自己牛逼,然后后面自信慢慢就入迷了,后面欲罢不能,加油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简单的,比如你先学习硬件接线,其次伺服参数设置,然后就可以着手去研究运动控制功能块了,比如回零,JOG正反转,绝对移动,相对移动等等,不要一口吃个胖子,先从简单入手,第一次看到你自己控制电机运行,...

好的 谢谢 伺服参数设置这个也是对我说难点

网友D(2022-07-14):
我也是一点点摸索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