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和485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19):
如题,我怎么没看出二者区别呢?谢谢!!!

网友A:
与其说区别不如说是你把同一个概念叫了2次。有的叫法是不专业的。比如485

网友B:
同上,解释合理

网友C:
Modbus协议包括ASCII、RTU、TCP等;

Modbus rtu和Modbus tcp两个协议的本质都是MODBUS协议,都是靠MODBUS寄存器地址来交换数据;但所用的硬件接口不一样,Modbus RTU一般采用串口RS232C或RS485/422,而Modbus TCP一般采用以太网口。

Modbus协议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串行协议中除有奇偶校验外,ASCII模式采用LRC校验,RTU模式采用16位CRC校验。

ModbusTCP模式没有额外规定校验,因为TCP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可靠协议。

TCP和RTU协议非常类似,只要把RTU协议的两个字节的校验码去掉,然后在RTU协议的开始加上5个0和一个6并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发送出去即可。

网友D:
贴一个网上的解释吧:

RS485只是一种硬件接口,他只是把来自单片机UART的信号,翻转电平进行传输,并驱动线缆。
所以RS485其实只是一种硬件接口驱动芯片。

MODBUS是一种软件协议,规定了一种语言。而RS485相当于喇叭。

MODBUS可以跑在RS485上,也能跑在RS232上,也能跑在POWERBUS.
同理。
RS485上可以用MODBUS,也能用其他自拟协议。协议只是软件。

网友E:
RS485可以理解为硬件协议,硬件协议还可以是RS422、RS232

Modbus RTU是软件协议的一种,软件协议还有Modbus ASCII、PPI、HostLink等

网友F:
485是单片机的通讯引脚RX和TX,原来是TTL通讯硬件口,转成485的AB通讯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大多数外部硬件,比如上位机,PLC啊多是支持485通讯的,485通讯稳定而且支持电线距离长啊!
而MODBUS是一种通讯协议,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通讯协议,它可以让上位机和下位机通过这协议,互相控制访问数据。
485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高速铁路,是连接设备A和设备B的铁路,而MODBUS就好像是这铁路的指挥所,什么时候发什么火车按指挥所指令走。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我发布的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通信协议视频教程:

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视频教程

1、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概述:

本视频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概述、报文格式、寄存器种类说明、寄存器地址分配、功能码说明和容错校验。

https://www.ixigua.com/7001666842247103006?utm_source=xiguastudio

2、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1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1功能码客户端发送、服务器正确返回和服务器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1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2020745538699783?utm_source=xiguastudio

3、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2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2功能码客户端发送、服务器正确返回和服务器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2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2381734704579080?utm_source=xiguastudio

4、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3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3功能码客户端发送、服务器正确返回和服务器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3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2750834580652580?utm_source=xiguastudio

5、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4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4功能码客户端发送、服务器正确返回和服务器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4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3145203817120292?utm_source=xiguastudio

6、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5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5功能码客户端发送、服务器正确返回和服务器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5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3540120540283422?utm_source=xiguastudio

7、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6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06功能码客户端发送、服务器正确返回和服务器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6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3883757291700767?utm_source=xiguastudio

8、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15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15功能码客户端发送、服务器正确返回和服务器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15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4291470790230535?utm_source=xiguastudio

9、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16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16功能码客户端发送、服务器正确返回和服务器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16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4654018828075534?utm_source=xiguastudio

10、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23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23功能码客户端发送、服务器正确返回和服务器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23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5021615813558792?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E:
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视频教程:

1、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概述:

本视频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概述、报文格式、寄存器种类说明、寄存器地址分配、功能码说明和容错校验。

https://www.ixigua.com/7005760284950430221?utm_source=xiguastudio

2、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1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1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1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6126293603320328?utm_source=xiguastudio

3、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2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2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2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6503133245506078?utm_source=xiguastudio

4、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3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3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3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6860147595313678?utm_source=xiguastudio

5、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4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4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4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7250330140279303?utm_source=xiguastudio

6、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5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5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5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7642351766241822?utm_source=xiguastudio

7、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6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06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6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7988730346603015?utm_source=xiguastudio

8、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15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15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15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8363337545318926?utm_source=xiguastudio

9、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16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16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16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8734575551742471?utm_source=xiguastudio

10、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23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23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23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09094565776851486?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E:
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视频教程

1、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概述:

本视频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概述、报文格式、寄存器种类说明、寄存器地址分配、功能码说明和容错校验。

https://www.ixigua.com/7010596050654364190?utm_source=xiguastudio

2、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1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1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1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10954016154714631?utm_source=xiguastudio

3、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2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2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2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11317199516205581?utm_source=xiguastudio

4、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3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3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3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11717041212260877?utm_source=xiguastudio

5、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4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4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4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12096913637900807?utm_source=xiguastudio

6、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5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5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5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12469873838129678?utm_source=xiguastudio

7、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6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06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06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12802202708214280?utm_source=xiguastudio

8、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15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15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15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13191539564380686?utm_source=xiguastudio

9、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16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16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16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13578213439996424?utm_source=xiguastudio

10、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23功能码报文格式详解:

本视频详细讲解了Modbus ASCII串口通信协议23功能码主站发送、从站正确返回和从站异常返回的报文格式,并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23功能码进行了详细测试。

https://www.ixigua.com/7013928899885302302?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G:
modbus RTU是Modbus协议的一种(还包括 Modbus Ascii,Modbus TCP/IP)

RS485/RS232/RS422是一种物理接口,这几种接口都可以使用modbus RTU/modbus Ascii协议

Modbus TCP/IP协议需要使用网口来使用。

你可以把RS485理解为两个城市A,B,modbus RTU理解为交通工具。如果A,B两个城市都有机场,你可以坐飞机,如果有高铁,你可以坐高铁...,你选择哪个交通工具取决于两个城市是否有机场、高铁站...。

网友H:
协议和端口形式的区别

网友I:
485只是物理接线方式,对应改善422接线方式,不算是通信协议,只能算接线物理方式

网友J:
485貌似麦克风接线通电,MODBUS是约定。比如你在麦克风边只有约定唱中文歌,大家才可以接受。

网友K:
就像 和别人说话一样  458 就是一种手段  就像可以用qq  微信 也可以面对面  但是通讯的两端 一定要都支持

modbus 就是你说的语言 你俩可以说中国话 日语 英语 德语 方言 前提是你两都得懂

网友L:
RS485是一个常用的物理接口,是物理层的硬件设备(串口)。是在电脑设置上看得到的设备。

Modbus是一种国际标准的通讯协议,一般用于不同厂商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交换,是应用层的软件协议,不能自己单独存在,必须要依赖于硬件设备作为实现平台。

网友M:
485指的是硬件电路,modbus指的是软件遵循协议。485:电话,modbus:说中文

网友N: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O:
RS485应该是硬件层面的叫法吧。

Moubus RTU只是串口协议的一种罢了。

网友P:
沉迷在学习的海洋里

网友Q:
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R:
一个是物理接口,一个是协议,这不是一样的东西,MODBUS协议就好比是是语言,485就好像是盛东西用什么碗盘

网友S:
引用 网友C:
Modbus协议包括ASCII、RTU、TCP等;Modbus rtu和Modbus tcp两个协议的本质都是MODBUS协议,都是靠MODBUS寄存器地址来交换数据;但所用的硬件接口不一样,Modb...



正解

网友T:
Modbus RTU是一种通讯协议,RS485是一种硬件电路,相当于是一种载体。RS485可以传输Modbus 协议,也可以传输PROFIBUS协议等。两者概念不同。

网友U:
学习了,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V:
学习学习,感谢楼主提问,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I:
485是物理接线方式,MODBUS RTU是通信协议,二者并不属于同一个事物,就跟米饭和碗一样,有了碗不一定只用来装米饭。但是要装米饭就需要用到碗

网友W:
引用 网友A:
与其说区别不如说是你把同一个概念叫了2次。有的叫法是不专业的。比如485...



你理解错了    485 是接口   modbus rtu 是协议  ,   modbus 也能在232上都  , 所以 你理解错了

网友X:
回贴就服关育谋[好] [好] [好]

网友Y:
前者是协议的种类,后者是硬件电路的种类。可以理解为一个软件,一个硬件

网友Z:
modbus 是通讯协议,485是物理接线方式,2个概念

网友AA:
MODBUS-RTU和485

MODBUS-RTU是一种通信协议

485是一种通信硬件接口

网友AB:
485是硬件接口,modbus是软件协议,两者就不是一个概念的。

打个比方吧,把两个设备间的通讯比作是两个人打电话,485就相当于是两个电话机和之间的电话线。modbus协议就相当于是两个打电话的人所说的语言。

所说的485也好,以太网也好,就像是我们打电话可以用固定电话,也可以使用手机,只要两端信号接通就可以连通。但是信号通了,打电话就需要两个人会相同的语言,可以都说汉语,也可以都说英语,这就像是485可以做modbus RTU协议,也可以是modbus ASCII

网友AC:
一个是协议,一个是接口,485不一定是modbus

网友AD(2022-03-21):
rtu是协议,485是协议建立所需的硬件接口

网友AE:
RS485是物理层,指的是电平信号,MODBUS是应用层,走到是协议

网友AF(2022-05-27):
485看作手机,协议看作语种,波特率看作语速,单工当作对讲机,双工当作手机。开始位当作特种部队通话时的呼叫XX,停止位当作呼叫完的ovet单词

楼主(2022-02-19):
如题,我怎么没看出二者区别呢?谢谢!!!

世事如棋!

网友(2022-06-11):
学习学习

世事如棋!

网友AG:
总结一下,MODBUS_RTU是通信协议,485是物理介质,设备通信需要完成通信协议和物理介质的配置。这样例子有很多。谢谢!

网友AH:
通俗点理解:RS485、RS232好比是人类,一种实物硬件,至于人说的话可能就是千差万别,可能是英语、德语、法语、中文,都是人类,但说话不同可能你听不懂,这就是软体(通讯协议)。

网友AI:
RS-485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物理接口,相当于硬件;Modbus则是一种国际标准的通讯协议,用于在不同的设备之间交换数据,相当于软件。

网友AJ(2022-09-12):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看看我发布的Modbus TCP、Modbus RTU、Modbus ASCII通信协议视频教程: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视频教程1、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概述:本视频讲...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