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出PLC梯形图供新手小白学习,谢谢

楼主(2022-02-20):
求大神给出PLC梯形图供新手小白学习,谢谢

网友A:
注释清晰明了点个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得太复杂了,用计数器判断比较不就方便了

网友D:
用S步进编程会不会好点?

网友E:
给提供梯形图的点赞

网友F:
小白表示没看懂,还是要学习,想法比较简单X2原点,Y000正转,Y001反转,X000启动 输出正转,感应到X3输出反转,感应到X2再正转到X4,X4亮了输出反转,感应到X2结束。这里有个第二次感应X3怎么解,感觉肯定说的不对,大神的都是实际验证过的

网友G:
先把逻辑弄好了

然后就不复杂了

网友H:
先把逻辑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