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S7-1200判断检测数据变化了没有,怎么写

楼主(2022-02-21):
我输入一个real数值,想判断这一个数是否有变化,有变化则输出一个上升沿或置位,无变化则不输出,时实判断,这个程序的梯形图怎么写,求大神

网友A:
这个简单啊,

输入值 <> 缓存值  := 上升沿脉冲;

缓存值  := 输入值;

缓存值不要使用临时变量就行。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pl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