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循环中断的疑惑

楼主(2022-02-21):
PID放到循环中断OB30里了,那么PID运行的时候PLC程序OB1是暂停的是吧,那么,我PID是一直运行的啊,OB1不是就不运行了?请大神们帮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OB30中断产生--〉执行PID相关指令--〉OB30中断返回--〉执行OB1,下一次OB30中断产生就继续上述流程。

那么问题来了,我存心让OB30中的程序不断的循环怎么办? 系统会放狗咬你,触发看门狗从而系统宕机。

通俗一点就是老板让你去买烟,这就触发了OB30中断,你停止了你手头的工作OB1,然后跑去买烟,你在路上思索着我一辈子买不会去是不是老板发一辈子工资,没想到老板直接打电话给你说你这辈子不用回去了。

HAVE FUN!

网友B:
我建议你还是先看一下基础的内容去吧,你以为OB1里面的内容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才去扫描吗?

本来PLC就是不断循环扫描的,管你程序执行不执行,只要没有跳转,就顺序扫描了,只不过执行时间特别快,觉察不到而已,加了个中断,无非是原来循环的路上,加了一个小的单个循环分支而已,单支小循环执行完毕,还要再回到原来主循环里面,不知道你在纠结个什么;

还是那句话,去看看PLC的基础运行原理吧,别什么事情都在这一味的空想,自己吓唬自己;

网友C:
多读书就对了,我先去看书了。

网友D:
如果中断触发了就不执行OB1了,那这PLC还能干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OB30中断产生--〉执行PID相关指令--〉OB30中断返回--〉执行OB1,下一次OB30中断产生就继续上述流程。那么问题来了,我存心让OB30中的程序不断的循环怎么办? 系统会放狗咬你,触发看门...

呵呵

网友F:
中断的组成:中断源,中断服务程序,看门狗等

中断的执行过程:中断源触发中断(存在多个中断源时优先级高的优先)->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关闭中断使能->执行中断程序->打开中断使能->中断返回(看门狗一般会在这里看着,中断回不来就强制退出中断)

上述过程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没有大循环函数的话一个周期就完了,所以你的主程序只是中断那么一下下,其实是瞬间挂起,中断完了会继续刚刚中断发生前的那一瞬间继续运行。

OB30是循环中断,可以理解为定时中断,OB1开始运行,比如2秒进一次中断,进中断的时候会把你OB1的运行情况和状态统统压栈处理,执行完中断出来以后,再进行出栈操作将OB1恢复到进中断之前的状态,然后继续执行OB1,等下个2秒来临重复上述动作。概括一下就是,中断不发生一直执行着OB1,中断发生了暂停OB1去执行中断,执行完中断以后继续执行OB1。所以你的OB30对于OB1来说就是个小插曲。

你理解的那种OB1不运行了,就是你中断服务程序是个死循环,进去以后不出来了,不设看门狗的话中断之后的OB1就不执行了(但不代表扫描周期不扫描,只是不做处理)。配置中断的时候有超时时间,超过这个时间执行不完中断服务程序,那就有可能程序跑飞了,会报错以后退出中断。

网友G:
楼上说的对啊  加中断就是让你的pid不要占用那么多资源    没必要一直执行

网友H:
多看看资料   基础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