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组装治具制造精度探讨

楼主(2022-02-23):
该定位治具装配精度要求较高,装配体如下图,有兴趣的一起探讨一下如何提高加工、装配的精度:

网友A:
对于制造业提高产品品质,无外乎管理:人、机、料、环、法。

人必须具有一定水准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和创新思维,且服从大局管理。

机就是所谓的设备和工装必须精良,且操作性人性化。当下更追求高新端设备作为加工端上游。

料就是产品使用的材料,必须满足特定产品属性。

环就是产品加工环境,需打造适于产品和加工的标准环境。

法就是方法和标准,也可以说是产品工艺。这个属于软件。

楼主:
基于目前行业设备精度和经验,关于此处加工和装配精度的保证,以下图红圈部分基板和定位块为例。在设计和装配工艺上需要做到如下基本要求:

  1. 单个零件定位孔轴心的位置公差孔径公差<+/-0.007, 2. 定位块在基板上的定位直接采用绿色两个孔作为定位孔,对应基板上的定位进行定位,不能另外加工定位销和孔,这样做的目的是消除中间二次定位带来的偏差。

  2. 基于目前行业设备精度和经验,关于此处加工和装配精度的保证,以下图红圈部分基板和定位块为例。在设计和装配工艺上需要做到如下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