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Tools975阀块的创建

楼主(2022-02-23):
MDTools是一款三维液压集成块(主板)的专业设计软件,可在SOLIDWORKSAutodeskInventor环境下进行液压集成块建模设计、设计检查,并生成相关的文档。该软件为液压设计提供了强大的自动设计具,从而使得复杂、大型的液压集成块的设计变得更加容易快捷,同时避免设计错误,降低设计和制造成本。为了方便熟悉软件,今天为大家介绍MDTools975中阀块命令的使用方法。

首先打开SOLIDWORKS并加载MDTools插件,如图所示,创建块指令位于左上角。

创建块命令会自动在SOLIDWORKS中创建具有指定尺寸的阀块。输入尺寸或从现有材料库中选择合适的材料横截面,两种方法均可完成阀块的创建,也可以指定原始横截面的加工余量值。

创建具有指定尺寸的块

1.MDTools975>

将显示创建块对话框。

2.选择需要的材料。

3.手动输入XYZ尺寸的值。

4.单击加工余量按钮。

(长度、宽度和高度字段的加工余量值按照MDTools®LibraryManager中的默认值显示。)

(如果在加工余量对话框中选择了手动选项,则可以手动输入加工余量值。)

5.单击确定。

(在绘制阀块时,从相应的阀块尺寸中减去加工余量。实际块尺寸显示在对话框中。例如,如果阀块宽度为4.00英寸,加工余量为0.05英寸,则零件模型中的阀块宽度将为3.95英寸。对话框中单独显示的原材料尺寸。)

6.输入所需数据后单击确定。之后MDTools会在SOLIDWORKS中自动创建下图所示的阀块。

使用材料库中的横截面创建块

1.MDTools975功能区菜单>阀块面板>创建(块)

将显示创建块对话框。

创建块对话框:材料和尺寸部分

2.从材料下拉列表中选择。默认材料是铝,如需要可更改材料。

3.从所选材料的横截面列表中选择一个横截面。

4.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选项。

我们可以使用长度、宽度和高度的任意组合的横截面。

5.输入块的第三维尺寸。

例如,如果横截面用于块的宽度和高度,则输入块的长度。

6.单击确定。

MDTools自动在SOLIDWORKS模型工作区中创建块。

注意:材料横截面和加工余量由MDToolsLibraryManager管理。

(创建块命令过程无法在SOLIDWORKS界面中撤消。)

通过以上方法即可实现阀块的创建。

网友A:
MDTools是专业性极高的液压阀块设计软件。

网友B:
MDTools提高了生产力并帮助确保无错误设计

网友C:
MDTools是一款三维液压集成块(主板)的专业设计软件!

网友D:
专业的工具做专业的事

网友E:
液压软件MDTools为液压设计提供了强大的自动设计具,从而使得复杂、大型的液压集成块的设计变得更加容易快捷,同时避免设计错误,降低设计和制造成本

网友F:
MDTools是一款三维液压集成块专业设计软件!

网友G:
MDtools,专业的液压阀块设计软件,感谢分享

网友H:
专业的阀块设计软件,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