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CAD图纸打开时缺少线型问题

楼主(2022-02-23):
在使用CAD软件绘图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打开CAD图纸,但是有时打开别人发来的图纸,我们会发现线型显示不正常,例如线型中间原有的文字、符号消失了,变成了实线或虚线,如下图所示。

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会觉得问题出在缺少线型上,如果找到了这个线型文件(*.lin)就解决问题了,但结果是就算找到了线型文件加载后仍然没有解决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要想知道问题的原因并找到解决办法,必须对CAD中线型的定义和使用方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下面我们通过浩辰CAD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首先,线型定义是跟图纸一起保存的。

假设我们没有图中使用的线型,无论线型打开后是否正常显示,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将使用线型的孤星选中,复制粘贴到一张新图中,可以看到在新图中线型效果跟原图一致,而且线型列表中自动增加了一种线型。

通过上面的实验我们就可以知道线型显示不正常并不是缺少线型定义。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线型有哪些类型:

一、  实线

二、  虚线和点划线,由线段、空格、点构成。

三、  带文字符号的复杂线型,在线段、空格、点的基础添加了文字和符号。这种线型的定义方法又分为两种:

1、使用符号形文件中的符号,如:

*FENCELINE2,Fenceline square----[]-----[]----[]-----[]----[]---

A,.25,-.1,[BOX,ltypeshp.shx,x=-.1,s=.1],-.1,1

常用的形文件有ltypeshp.shx、aaa.shx等,BOX是符号的代号,在图中会显示为一个方框。

2、使用文字样式中的文字和符号,如:

*GAS_LINE,Gas line----GAS----GAS----GAS----GAS----GAS----GAS--

A,.5,-.2,["GAS",STANDARD,S=.1,R=0.0,X=-0.1,Y=-.05],-.25

STANDSARD是文字样式的名称,文字样式里可以设置大字体、小字体,文字可以是英文,也可以是中文。“GAS”就是将在线型上显示的文字。

通过上面的分类应该知道了显示不正确的肯定是第三种线型了,也就是使用了文字或符号的线型,无法显示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线型中使用字体或形文件(*.shx)。

原因找到了,但解决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如果有线型文件(*.lin),用记事本打开就可以很容易知道使用的形文件和文字样式,从而知道缺少什么*.shx文件。没有线型文件,我们只能通过打开图纸时的提示来判断到底缺少了什么形文件,但有些CAD版本在只缺少符号形的时候并不会提示。

如果这是同事或朋友发给你的图纸,可以直接向他要缺少的字体让他用电子传递功能将字体一起打包发给你就可以了。

如果不清楚这张图纸的来源,线型中使用的是普通文字,可以尝试替换成其他字体,文字将可能显示,只是字体不同。如果线型中使用的是符号形文件,必须同类文件替换,不能随意替换,因为不同符号形中包含的形的名称和定义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在绘图的时候发现CAD图纸线型缺失,可以参照上述的方法查找,上面介绍的方法简单概括就是:线型显示不正常就是缺形文件(*.SHX),解决方法就是找到线型使用的形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