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秘笈(上)

楼主(2022-02-23):
长假过后没精神,一打开CAD软件,就心慌!节后综合症?赶紧看看这份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秘笈,恢复状态,高效开工,真香!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这些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吧!

1、如何批量转换dwg格式?

浩辰CAD软件提供dwg格式转换功能,能实现批量转换!如果有50张图,选择相应的图纸集和所需的dwg版本格式,直接点击“转换”按钮,一键完成所有图纸的格式转换。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2、如何将CAD图纸打印为PDF文件?

在浩辰CAD软件的打印界面中,选取PDF打印机就可以直接打印出PDF文档,十分快捷简单。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3、如何查找CAD图库资源?

浩辰CAD软件里有丰富的图库资源,在工具——选项板——工具选项板中,可在右侧面板中调出图库,包括图案填充、家具、洁具、机械、电气等图库。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4、CAD图纸文字变成问号,该怎么办?

首先,查看该文字的文字样式,判断是否由于下述原因导致显示错误:

A.没有使用汉字字体,如HZTXT.SHX等;

B.当前系统中缺少相对应的汉字字体形文件,可以将相对应的字体形文件复制到浩辰CAD软件【根目录】的FONTS文件夹里,如图位置;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C.某些符号(如希腊字母等)必须使用对应的字体形文件,否则会显示成问号。

如果找不到相对应的字体形文件,可以重新设置正确字体样式行书写,然后用格式刷复制新字体的格式来刷新错误的字体即可。

5、CAD图纸线条显示很粗,是怎么回事?

首先,检查该线条的线宽参数是否正确。如果线宽参数没问题,再查看状态栏里的【线宽】是否开启。关闭【线宽】后,线条显示就会恢复正常。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6、如何隐藏左下角的坐标?

在快速捕捉CAD图形,或进行打印设置过程中,左下角的坐标有时会影响快速操作。可以将UCSICON调置为OFF,即可关闭左下角的坐标,反之ON打开,如图所示。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7、如何快速打出平方符号?

按照传统方法操作比较繁琐,但浩辰CAD软件的文字目录——增强文字编辑器,则可以快速实现这个效果。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增强文字编辑器里面提供专门的平方符号,输入数值6后,直接点击平方符号,就能立即生成平方效果。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8、如何将图标放大?

想要放大CAD功能按钮图标?可以在工具-选项-显示里,设置“在工具栏中使用大按钮”。设置完成后,就可以显示大图标。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9、CAD图纸损坏了怎么办?

在浩辰CAD软件中,点击文件—图形实用工具—修复,选择需要修复的CAD图纸,对损坏图纸进行修复,如图所示。修复完成,该CAD图纸便可以打开了。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10、如何调用放大镜功能?

在浩辰CAD软件的底部状态栏中,可以直接调用放大镜功能。打开该功能后,使用鼠标中键,就可以对图中的任意地方进行放大查看。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解答

看完以上CAD制图初学入门常见问题秘笈,大家是不是觉得干劲十足,能够高效开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