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性价比的三菱FX 3U转以太网产品

楼主(2022-02-24):
    现在市面上除了三菱原装以太网模块以外,还有就是通过三菱的编程口扩展出一个以太网口,大部分都是这种产品,国内有几家做的,在这里面最具性价比的当属大连德嘉的ETH-FX-2LAN转换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以扩展出2个网口,这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方面一个网口可以接现场的触摸屏,同时还可以与上位机以及上位机中的编程软件相连,大大方便了调试和现场安装,而其价格在国内几款产品中属于中等价位(含税¥560),性价比极高。
它可以通过网口同时连接2台触摸屏,同时还有一个输出的MD8口也可以连接第三个触摸屏,如果只连接一台触摸屏的话,剩余的网口就可以用于编程调试,这就大大方便了工程调试人员以及现场维护人员,不必来回插拔编程口电缆。
如果您还没有使用过,抓紧时间尝试一下吧!绝对物超所值!

楼主:
大连德嘉生产的双网口ETH-FX用于将三菱FX系列PLC转成以太网接口

它既可以通过MD8圆头连接触摸屏,也可以通过网口连接触摸屏、上位机、或DCS系统

一般来说用网口连接触摸屏已经是主流应用

但此时由于国内自动化程度不断的升级改造,需要不断的将PLC信息传送到远端数据库进行节能及生产效率分析以及重要数据的历史存档或者临时编程

这时第二个网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由于机柜位置已经提前安装完毕,如果此时加入交换机就没有预留空间了

因此大连德嘉的双网口以太网转换器就能非常完美的解决这一问题,为之后的扩充留出余地

是各大工厂的首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