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works3程序案例

楼主(2022-02-24):
求个程序案例:使用R系列plc,最好有RD77MS简单运动控制模块,和RJ71EN71以太网模块

各位老哥们,抱拳

网友A:
你要干嘛,案例一般没有。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网友B:
有问题提出来,大家帮你一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提出来,大家帮你一起解决。



想用Rcpu做modbus/tcp主站怎么设置和编程,还有RD77MS模块怎么设置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干嘛,案例一般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想用Rcpu做modbus/tcp主站怎么设置和编程,还有RD77MS模块怎么设置和编程。

网友C:
这个还是自己写,调试  发现问题,看手册,找三菱热线比较快一些。

网友D:
hwwsj wftcukjg kn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哪里有问题就解决哪里的问题。

网友E:
有问题提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提出来,大家帮你一起解决。



网友G:
“想用Rcpu做modbus/tcp主站怎么设置和编程”   这个问题 还有Q系列借鉴    “RD77MS模块怎么设置和编程 ” 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两句说的清楚  主要还是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