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和上位机通讯,又和变频器通讯,又和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2-02-24):
现场PLC smart200需要和上位机通讯,上位机可能是smart 200,也可能是1200,此smart 200又要和现场变频器通讯,又要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请请教下,如何实现此通讯功能,如何搭建通讯网络?

网友A:
简单啊,全部都是PN不就行了

楼主:
和变频器通讯也走PN吗?那就需要加个交换机了吧

网友B:
和上位机通信,使用网口,通信协议可选Modbus TCP或者S7;
和变频器通信,选择485口,本体自带或者扩展的485口;

和MCGS通信,可选网口或者485口。

网友C:
一个网口 两个485口整好

网友D:
smart和mcgs还有1200等走网口,和变频器走485,本来smart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上位机通信,使用网口,通信协议可选Modbus TCP或者S7;和变频器通信,选择485口,本体自带或者扩展的485口;和MCGS通信,可选网口或者485口。...



对的 目前我就采用次方式,变频器和plc走485口,触摸屏和plc走modbus tcp,然后plc和上位机的PLC走s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上位机通信,使用网口,通信协议可选Modbus TCP或者S7;和变频器通信,选择485口,本体自带或者扩展的485口;和MCGS通信,可选网口或者485口。...



这个做饭比较适合,谢谢你。思路我大致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