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余弦曲线往复运动液压控制

楼主(2022-02-24):
正弦/余弦曲线往复运动液压控制

珩磨机液压控制工件往复运动,用的西门子200martPLC,-10V至10V信号控制液压伺服阀开度,0V-10V信号反馈油缸的实时位置,PLC计算后,再控制油缸上下运动。

尝试1:做一个虚拟的曲轴,旋转角速度可以设定,曲轴直径可以设定,在通过余弦函数得到一个变化的虚拟位置。将虚拟位置作为设定值,再用PID控制油缸去追这个虚拟位置,这样做出来后实际效果不理想。当虚拟曲轴角速度变化太快,或者曲轴半径稍大,控制就会失控,完全不能满足要求。

尝试2:让油缸在设定的两端位置作往复运动,速度可调,实现了往复运动,但是两端停留时间不符合要求。

求助有经验的给个控制公式。

网友A:
硬件配置太低了  方案有问题

网友B:
用液压伺服阀控制为啥不直接使用伺服控制往复运动呢

网友A:
Smart带模拟量模块   采样精度 实时性有保证吗?认真评估下   别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