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液阻柜导致高压断路器跳闸故障检修经历

楼主(2022-02-25):
年后开班不久,客户报修:液阻柜启动过程经常导致高压变压器侧高压断路器跳闸。

客户是上帝,是企业生存之本,不敢怠慢。电工师傅们顶风冒雪一路感到客户现场进行故障检查排除。

初到现场客户描述:

1、水温测温仪显示一直不准;

2、可以正常启动,但偶尔不可以;

3、主电动机启动过程导致高压断路器跳闸(偶尔),给正常工作带来损失。

其实液阻柜属于绕线电动机串电阻启动类型,启动电流大(尤其转子接触器吸合瞬间),整体电路不复杂。远程启动为PLC控制柜给出一信号,满足要求既可以正常启动。

液阻柜启动、停止、信号参数显示

液阻柜控制电路部分

按照转子串入电阻值要求,测量液阻柜水箱水阻:发现一相0.98欧姆,一相1.0欧姆,一相1.2欧姆。

然后分别给三相液阻水箱增减电解粉,再次测量水阻值,基本在0.98上下,符合要求。

这是电动机参数,依据转子串入电阻值大小标准,可以计算出电阻:转子电压578除以转子电流416乘以0.7约为0.97欧姆。

客户反映温度仪表显示问题,检查接线没有发现问题,换只仪表正常。

电动机智能保护器偶尔有接触不良现象存在!换个航空插头正常。

检查电动机定子接线,没有发现破损、接触不良现象存在。

测量电动机开路电压符合要求:一相576V,一相579V,一相578V。均正常。

最后所有疑点排除,第一次上电空载测试(传送皮带拿掉)。

完全启动时间设定65秒,启动瞬间电流为400A上下,且三相平衡,随着时间延长电流稍有往大走趋势。450、500基本这样。当转子短路接触器吸合瞬间电流达到峰值1000以上。然后进入平稳阶段,电流约为100A。

转速表适时测量电动机转速,满足要求。

第一次上电带载测试(传送皮带放好),没有放料。

完全启动时间设定65秒,启动瞬间电流为1000A上下,且三相平衡,随着时间延长电流稍有往大走趋势。1200、1400基本这样。当转子短路接触器吸合瞬间电流达到峰值2000以上。然后进入平稳阶段,电流约为150A。转速表适时测量电动机转速,满足要求。

第一次启动成功。

然后停止。等到电动机完全停下,再次上电启动(带皮带)。

开始启动一切正常,待转子短路接触器吸合瞬间,高压断路器跳闸。

中间断断续续启动6次,液阻柜水温慢慢很快升到了设定值65度。(因为启动过程,转子铜排电流大,水温快速升高也正常)。

液阻启动缺点就是启动电流大,尤其转子接触器吸合瞬间。电流过大会导致断路器跳闸。

目前试着让客户联系电力部门,看一下高压断路器时间参数是否可以调长一些。时间增加可以躲过电流峰值。就可以完全正常启动了!

网友A:
      为什么不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绕线电机最常用的一种启动方式,维护简单、运行可靠、体积小。

      液阻的实际电阻测量过吗?在启动结束时电阻能接近0Ω吗?运行接触器吸合瞬间的大电流是不正常的,如果液阻能接近零,运行接触器吸合时不会出现大电流。实际电阻一定要检测。

      不知道带什么负载要65S启动时间。最难启动的风机也不要这么长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绕线电机最常用的一种启动方式,维护简单、运行可靠、体积小。      液阻的实际电阻测量过吗?在启动结束时电阻能接近0Ω吗?运行接触器吸合瞬间的大电流是不正常的,如果液阻能...

1、负载是大型破碎机,飞轮惯性负载比较大,完全启动和停止时间比较长。

2、在启动结束时电阻能接近0Ω吗?应该不是0Ω,上极板行程达不到和下极板完全结合。还有一段水位。

3、为什么不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客户要求用水阻柜的。

4、这些都是老旧设备采用居多,目前新柜子都是变频器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为什么不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绕线电机最常用的一种启动方式,维护简单、运行可靠、体积小。      液阻的实际电阻测量过吗?在启动结束时电阻能...



启动结束时的电阻决定接触器吸合时瞬间电流,这时的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B:
很详细 受教了

网友C:
电解粉加点

网友D:
液阻柜启动程序结束时,转子短接接触器电流大:电机转速还没有接近额定转速。

启动电流在2-3倍额定值内是正常范围(液阻值)。你可以记录一下启动后上下级板的各段动作时间及位置,是否满足启动要求。上下极板应该在中间位置时会停留一些时间。也可以调整适当一下上下极板的接触距离。这个距离高压一般无所谓,低压可以影响比较大。(使用标准的比如50V交流电压,测下两极板电流换算出电阻)

网友E(2022-06-17):
其实液阻柜属于绕线电动机串电阻启动类型,游泳池水泵启动电流大(尤其转子接触器吸合瞬间),滤料整体电路不复杂。远程启动为PLC控制柜给出一信号,满足要求既可以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