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式点焊机使用方法的四个步骤

楼主(2022-02-25):
固定式点焊机利用正负两极在瞬间短路时产生的高温电弧来熔化电极间的被焊材料,来达到使它们结合的目的。

      固定式点焊机利用正负两极在瞬间短路时产生的高温电弧来熔化电极间的被焊材料,来达到使它们结合的目的。点焊机的结构简单,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功率的变压器,将220V交流电变为低电压,大电流的电源,可以是直流的也可以是交流的。电焊变压器有自身的特点,就是具有电压急剧下降的特性。

固定式点焊机的使用方法:
      1、焊接时应先调节电极杆的位置,使电极刚好压到焊件时,电极臂保持互相平行。
      2、电流调节开关级数的选择可按焊件厚度与材质而选定。通电后电源指示灯应亮,电极压力大小可调整弹簧压力螺母,改变其压缩程度而获得。
      3、在完成上述调整后,可先接通冷却水后再接通电源准备焊接。焊接过程的程序:焊件置于两电极之间,踩下脚踏板,并使上电极与焊件接触并加压,在继续压下脚踏板时,电源触头开关接通,于是变压器开始工作次级回路通电使焊件加热。当焊接时间后松开脚踏板时电极上升,借弹簧的拉力先切断电源而后恢复原状,单点焊接过程即告结束。
      4、焊件准备及装配:钢焊件焊前须脏物、油污、氧化皮及铁锈,对热轧钢,   好把焊接处先经过酸洗、喷砂或用砂轮氧化皮。未经清理的焊件虽能进行点焊,但是严重地降低电极的使用寿命,同时降低点焊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对于有薄镀层的中低碳钢可以直接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