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motion运动仿真分析

楼主(2022-02-25):
SOLIDWROKS motionSOLIDWORKS中一个高性能的插件,能够帮助设计中完成虚拟样机的仿真分析工具,motion既可以对众多的机械结构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仿真,同时也可以反馈机械设备的速度、加速度、作用力等,在SOLIDWROKS motion完成样机动画制作,图标信息的反馈。在制作样机前就将可能存在的错误结构反馈到设计者,为后续的改进提供借鉴与参考。

SOLIDWROKS motion和运动算例集合是在一起的,在完成装配体之后,在不需要退出设计界面的情况下即可进入motion界面,可以在该界面下添加约束和载荷,也可以对模型进行运动控制参数的设置。

例如我们需要完成齿轮运动的分析。

首先我们在装配体中完成使用链整列来完成齿轮的装配配合

启用motion插件,并选择运动算例,点击右下角来选择创建的算例类型为Motion分析

Motion添加参数来模拟实际的运动受力状况。添加三要素引力、接触、马达。

添加所有的要素后通过Motion来对马达的运动过程进行分析。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并进行修改调整。也可以通过生成图标来进行检测数据结果

网友A:
SOLIDWORKS Motion可以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仿真来避免产品的机械运动可能出现的设计错误,减少样机制作成本。

网友B:
通过Motion 运动仿真和分析,可以有效降低产品的制造成本及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设计分析者可快速地了解产品的可行性。

网友C:
SOLIDWROKS motion仿真分析功能很强大!

网友D:
感谢楼主真诚的分享。

网友E:
SOLIDWROKS motion在制作样机前就将可能存在的错误结构反馈到设计者,为后续的改进提供借鉴与参考,非常实用

网友F:
Motion工具大大提高了设计的准确性,很实用

网友G:
motion功能做运动仿真操作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