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CF卡备份

楼主(2022-02-25):
贝加莱PLC 的CF卡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备份?镜像?ghost?还是直接复制粘贴?

网友A:
贝加莱的cf卡应该是可以通过读卡器读取的吧,也可以通过软件备份吧,还有你是做程序的备份到卡里吗,好久没有弄了,记得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B(2024-02-13):
试过,使用镜像软件备份和恢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2024-08-23):
贝加莱自带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