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连接丹弗斯fc302

楼主(2022-02-25):
电脑与fc302已连接,但是图标是xx,显示不支持该驱动!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  跟哪家厂商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驱动  跟哪家厂商没关系



usb是正常的,就是mct10 连不上

网友B: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C:
驱动重新安装。

网友D:
那你试试驱动重新安装,我也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试试驱动重新安装,我也来学习的



重新安装了,然后换了485还是不行,电脑上读的出变频功率,但是其他参数读不出,图标旁边是x

网友E:
没用过,最好问下厂家,有时候好奇葩。
以前用施耐德的伺服,网线按标准rj45接好,连plc连电脑就是不行非常不稳定,咋接地都不管,后来卖伺服的来弄下,结果接水晶头只接4根还是6根来,就正常了,坑。

网友F:
看看运气好说不定驱动精灵就可以帮你安装好驱动

网友G:
有类似经历,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重新安装驱动  跟哪家厂商没关系】进行回复:        -----------------------------------...

多半是驱动问题,可以上个图看看,更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Azrae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重新安装驱动  跟哪家厂商没关系】进行回复:        --...



上面的图片就是,帮忙看看

网友I:
  MCT10的版本不是最新的,可能不支持你连的FC302,需要下载最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I:
MCT10的版本不是最新的,可能不支持你连的FC302,需要下载最新的版本。...



津信丹弗斯网下载的,5.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