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一个专业的编程师傅帮忙修改程序

楼主(2022-02-26):
我在非洲安哥拉,现在公司里有一台杭州永创的膜包机出现问题。想重金邀请一位专业的编程师傅,来协助我们,让设备顺利运作起来。这个设备是有个维纶触摸屏,有组态程序。有个300西门子plc,有程序。有个台达的dvp10mc11t,plc,但程序捣鼓没了。现在手上有台达的不是这一台设备,不对的程序,需要修改。因为是2013年的设备,很少有人会用这个台达的plc了,重金邀请一个专业的师傅,远程帮我们搞定。

网友A:
程序给捣鼓没了

第一时间联系厂家,设备是他们的,找他们。

这个比找人更靠谱。

这套有伺服有变频,从头开始搞,工作量不小,要时间的。

网友B:
不懂 胡乱搞吗

上传 下载估计都不知道。

网友C:
找厂家吧 或者找当时调试的工程师 看看他有没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给捣鼓没了第一时间联系厂家,设备是他们的,找他们。这个比找人更靠谱。这套有伺服有变频,从头开始搞,工作量不小,要时间的。...

        -----------------------------------------------------------------    找厂家也找不到原始资料!找了个相近的程序!没用,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给捣鼓没了第一时间联系厂家,设备是他们的,找他们。这个比找人更靠谱。这套有伺服有变频,从头开始搞,工作量不小,要时间的。...

        -----------------------------------------------------------------嘿嘿,不需要重头搞的,基本资料程序还是在的,看程序修改就好了

网友D:
重新写一遍也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重新写一遍也可以啊



从0开始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F(2022-05-01):
对点、流程描述……

网友G:
杭州永创好像是我们以前的供应商誒~~

楼主:
貌似无人能搞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貌似无人能搞定!~



远程没有谁愿意搞的,你不先付钱人家不愿意动手,你付了钱又担心人家搞不好!所以只有找人报价现场修复了。

网友H:
而且远程就更加大难度了,先弄清楚设备正确运行要求,找出错误,调试回来,需要大量的时间在现场边调边改。远程要一个人执行,反馈,这个人再怎么专业,都不如自己来得满意。

网友I(2024-12-11):
     台达的PLC程序类似三菱PLC梯形图,指示用台达的PLC软件而已,可以把触摸屏上手动部分与输出点对应上,其它参数在核对一下就可以,DP通讯要看相应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