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Profinet_X-9300型RS232扫码枪接入到Profinet配置案例

楼主(2022-02-26):
RS232转Profinet_X-9300型RS232扫码枪接入到Profinet配置案例

本案例是用兴达易控的一款modbus转Profinet网关XD-PNR200现场应用吧RS232自由协议的扫码枪设备接入到1200PLC的Profinet网络中PROFINET 网关链接扫码枪与 PLC 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 S7-1200PLC,

兴达易控XD-PNR200型 RS232 转 PROFINET 网关,扫码枪1台。

打开博图,安装 gsd 文件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安装提供的GSD文件夹点击安装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第二步:安装完成之后再其他现场设备里选择已经安装的GSD文件名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用鼠标摁住1200PLC Profinet口拖到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网关(xd-pnr)的Profinet从站接口处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设置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网关的 IP 地址和设备名称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选择接收数据长度,应该不小于实际扫描数据的字节数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第三步:把配置好的网关下载配置到 PLC

第四步,设置网关参数打开网关配置软件;总线类型根据实际RS232数量来定选择单路或者是多路的RS232转Profinet网关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首先设置 PN 端的 IP 地址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RS232转Profinet网关配置保持一致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设定串口参数,可选择 232 或 485 串口,工作模式可选择主从模式或者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块

本案例选择RS232串口,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设置RS232扫码枪接口参数,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在子网处右键添加节点,在节点上右键添加消费者或生产者

生产者用于发送数据模式

消费者用于接收数据模式

本案例是有RS232扫码枪截图到RS232扫码枪,所以只需要用于接收数据即可故选择消费者模式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消费者为接收,用于接收扫码枪发来的数据

子网离线动作:选择清零后网关接收一次数据后会清零,否则就会保持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超时时间: 10ms 为基数100ms即以100的10个倍数即1000ms也就是1s之后清零保持动作

触发字节:使能后对应地址数据变化后才会发送到 PLC

在消费者处右键添加需要的数据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测试时如果不知道扫描字节数具体是多少个字节,这里选择添加变量数据,可根据具体扫出来的数值进行传送,本案最大数据长度选32个字节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拿某品牌牛奶条形码举例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注意如果有多路扫码枪,下一个配置的消费者下的数据--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应是从33开始,可在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第二三个节点添加扫码设备即可

兴达易控RS232转Profinet

即在前面的数据已经被第一路的扫码枪占用

把配置下载到RS232转Profinet网关里即可完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