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触摸屏求助

楼主(2022-02-26):
问下,安川示教器YPP21触摸屏如何进行校正?没有找到屏幕可以校正的位置啊  有人知道没

网友A:
转换/联锁 +左下角那个辅助  触摸屏有效/无效切换,校正是显示设置里面吧   你先试试,如果解决了可以把你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啊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换/联锁 +左下角那个辅助  触摸屏有效/无效切换,校正是显示设置里面吧   你先试试,如果解决了可以把你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啊 哈哈...



谢谢,触摸屏有效/无效的切换 就是你说的这个快捷键  手册可以查到    至于屏幕校正还是没找到  安全模式维修模式我都试过了  所以来求助啊

网友C:
联系安川厂商   不常见的问题 厂商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