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为什么能消除有害谐波?

楼主(2022-02-26):
         《滤波器》为什么会消除有害谐波?

       《滤波器》在当代应用虽然非常广泛,但工作原理至今存在理论与实践相矛盾。尤其是在无功补偿时安装滤波器,用户电萬减少50%,至今找不到正确答案。许多人不相信节电 效果 的存在,其原因是滤波器工作原理不正确。详细情况如下:

        一、公认观点:

          1、电容器有调相作用:把有害波转换成有用谐波。

          2、电容器容抗与电流频率成反比:高次谐振容抗小,顺利通过电容器,接地后消除有害谐振。

       二、理论与实践矛盾:

         1、如果电容器有移相作用:在滤波器中的电抗器就是多余的。在无功补偿时负载中的电流必然等于线路中的电流。实践得知:负载中的电流大于线路中的电流值。

         2、波疲器没有新能量产生:调谐振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不存在,无功补偿用户电费不会减少。

       三、为什么利用谐振现象,不知道谐振能的存在?

         1、电工基础理论有失误:

       (1)电感负载瞬时平均功率计算不正确:利用代数和的方法计算,因为计算结果是零,所以没有功率量纲,起名为无功功率。

        (2)谐振电路总阻抗分析失误:公认观点感抗与容抗互相抵消,只有纯电阻起作用。所以谐振时并联谐振总阻抗最大,串联谐振总阻抗最小,误认为谐振能量来自电源。

        2、谐振试验电路不正确:

        (1)并联谐振试验:电容器与电网相通,因为负载 电压不会提高,所以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都 不变。

        (2)串联谐振试验:电源、电抗器、电容器和负载串联在迥一个回路中,谐振时负载 做功增大分不清楚能量来自什么地方?根据串联谐振总阻抗最小,误认为能量 来自电源。

         理论错误 +试验不正确=谐振能不存在。

        四、能量守恒定律是双刃剑:理论与实践相矛盾解决办法不同,所得结果不一样。

         1、多数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否认无功补偿的节电效果,没有节电效果就不需要在研究。

         2、少数人:因为无功补偿节电效果是事实存在的,特别是利用多次试验,已经做出电以寽大事实,。尤其是应用电功率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增大=试验结果增大=电能增大案例。

         输入电能+谐振能=输出增大=谐振产生能量。

         因为输入功率不变,输出增大,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必然有新能量产生。

楼主:
           接上边文章:

          五、《滤波器》为什么会消除的害谐波?

          因为公认观点与实践相矛盾,必然产生新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哲学和数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武器,任何事物都存在因果关系。

          1、狭义谐振与广义谐振的关系?

         (1)狭义电路谐振:在电工学中,只承认狭义的电路谐振,简称“电路谐振”。即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谐振时比不谐振输出增大上百倍,称为谐振,无功补偿和波波器没有称为谐振。

         (2)广义的电路谐振:就是在同一个电路中同时有电感和电容器电路,都属于谐振,因为增大的电能较少,就称为广义的电路谐振。

         (3)广义的电路谐振包括狭义的电路谐振:因为它们的谐振规律是相同的计算公式是一样的。所以无功补偿和波波器都是利用谐振现象,滤波器可称为独立的谐振器。

         2、《滤波器》为什么会消除有害谐振?

       (1)电抗器的作用:根据欧姆定律,电路中的总阻抗是纯电阻与感抗的矢量和。安装滤波器时,就增加了电抗器。尤其是感抗大小与频率成正比,有害谐振频率高总阻抗增加的多,电路的电流大小与总阻抗成反比,所以电抗器是消除有害谐振的主要原因。

       (2)电容器的作用:因为滤波器中感抗=容抗,从实践得知:在同一个电路中感抗 =容抭时电路发生谐振,表现从电容器输出无功电流。公认观点称为“电磁振荡”。负载中的电流是电源输出的有功电流与电容器输出的无功电流矢量和。就是把电感产生的损失补回来,保持安装滤波器前的功率大小。

        3、两种观点的区别:

        (1)公认观点:电容器的移相作用,是事物的假象,理论与实践相矛盾。因为没有说明有新能量产生,所以无功补偿节电效果无法解答,安装滤波器的好处说不清楚,影响滤波器的应用和推广。

        (2)新的观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因为发现滤波器就是一个谐振器,就有新能量产生。所以无功补偿节电效果就有正确答案,滤波器应用就更加广泛。特别是可以在发电机中安装滤波器增大电能,降低发电成本。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输出端安装效果更大。

         对滤波器有兴趣的朋友请在微信中交流。15141908416

楼主:
                         接前页:

             六、利用滤波器节电50%以上!

           1、在电工论坛发表的文章:《治理谐振波不但可以减少污染,还可以节电》:谐振含量达到国家标准,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原来的电费是节电后的2倍多。

           2、理论与实践相矛盾怎么办?

          (1)因为从电工书中找不到正确答案,多数人不敢相信,也不研究。

          (2)偶然现象存在必然之中,此节电案例不是孤立的:因为滤波器的电路与调谐电路和无功补偿电路有相同的元件,即电抗器与电容器,并且要求感抗=容抗,所以产生的现象是相同的,即从电容器输出无功电流,代替电源输出的无功电流,实际就是增加一个新电源。负载中的电压会提高,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同时增大。当负载做功不变时,就会减少电费。

        (3)无功功率是由能量转变的:根据有电压降产生。无功功率有功率量纲,通过电表可以测量出无功电流和电压的大小,视在功率有实际意义。

        (4)无功功率是感性负载的做功功率:证据是电感负载中的导体,应用电阻小的材料。

楼主(2022-05-25):
                     接前页:

         七、 为什么利用滤波器节电效果不相信?

          1、理论与实践相矛盾解决方法不正确:

           (1)多数人利用公认观点,否认无功补偿和利用滤波器节电效果。

           (2)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电路谐振在电网中产生坏作用相信,在电力系统中要避免谐振现象发生,因为谐振时电流和电压增大,会烧毁电器设备。无功补偿和滤波器电路中,有电感和电容器并且感抗 =容抗,也产生谐振,表现从电容器中输出无功电流。

          (3)理论与实践相矛盾,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分析实践现象,总结出新的理论,达到豆腐与实践相统一。

          2、试验方法不正确,做不出输增大结果?

        (1)并联谐振试验:电容器与电网直接相通,因为负载电压不会提高,所以负载中的电流和功率都不变,做不出输出增大结果。 如果电容器与电网相隔离,负载电压会提高,就会做出输出增大结果。

         (2)串联谐振试验:电源与电感、电容器、负载灯泡都在同一个串联回路中,谐振时灯泡亮度增大,分不清楚能量是从哪里来的,根据谐振总阻抗分析结论:串联谐振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认为能量来自电源。

        如果在变压器输入端,串联一个较大的纯电阻,电容器与电网相隔离,输出端电抗器、电容器与负载灯泡串联,谐振时从电源输入电流减小,负载输出功率增大。就证明能量来自谐振。

        3、应用滤波器节电效果分析方法不正确?

       (1)安装滤波器输出对比:利用安装滤波器前后输出功率对比,因为输出没有增大,就认为没有能量产生。

       (2)安装滤波器输入对比:因为滤波器中有电抗器,输出的总阻抗增大,即电路中的各种上谐波同时减小,包括有用谐振。又因为有电容器,并且感抗=容抗,所以有用谐波产生谐,从电容器中输出电能,保持与安装前的功率大小不变。但因安装滤波器前后,从电源输出的电能会减少。即输出大于输入,用户电费会减少50%左右。

楼主(2024-07-27):
好消息:世界节电单板学说《电子力学》,在2024年5月,由《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

    书中有新发现+新发明+新学说,是电工基础理论的新发展,是世界节电的宝书。是电工必读的参考书。对解决能源与环保问题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