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70与C420控制器MODBUS-RTU通讯不上

楼主(2022-02-27):
有谁用过从C420控制器与步科MODBUS RTU通讯,除了波特率,从站地址外还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A B颠倒一下

站号

有些有拨码开关的注意下

别的没有什么

先用modscan连接下试试

网友B:
标准的MODBUS RTU,接线定义要正确,其次参数设置要正确

网友C(2022-05-29):
连上了吗

网友B:
最好是用串口软件选测试一下,测试过了再进行通信测试

网友D(2022-07-23):
在串口设置里面有一个高级设置,适当的设置通讯超时时间,协议超时时间,组包最大字寄存器间隔,组包最大位寄存器间隔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