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式起重机吊装作业中吊钩旋转的原因

楼主(2022-02-28):
欧式起重机在吊装重物的时候,当起吊到一定高度之后,吊钩会不由自主的旋转起来。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希望大家能有所推荐。

欧式起重机吊钩的旋转往往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旦出现的话就会使吊钩和吊臂顶滑轮组间的钢丝绳扭缠在一起,这样吊起的重物也会随之发生旋转。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暂停吊装作业,不仅延长了工期,还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究其原因的话,主要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欧式起重机自身的问题。

比如所配置的钢丝绳受力时会产生扭矩,并在受力后被拉直,但钢丝绳的端头是牢固的,端部牢固的部分也会在未受力的情况下产生扭矩,造成其旋转。

还有一方面是外力的因素,吊装过程中任何的额外作用力施加到吊钩上的话,就会破坏其原有的平衡;也或者是吊钩的穿绕方法致使吊钩不均衡,这才有了旋转的现象发生。

网友A(2024-09-08):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葫芦还是卷扬,葫芦可以通过采用防旋转钢丝绳减小吊钩的转动,卷筒也可以,不过最好采用左右旋钢丝绳成对使用。

网友B(2024-11-13):
比如所配置的钢丝绳受力时会产生扭矩,并在别墅游泳池受力后被拉直,但钢丝绳的端头是牢固的,游泳池水泵端部牢固的部分也会在未受力的情况下产生扭矩,造成其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