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2-02-28):
信捷xdm的plc像通讯一个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如何操作,用的是RS485通讯编码器,按上面的操作为什么检测不出编码器的实时位置?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检测不出数值或许是你通信没成功也可能会导致

网友B:
会不会是编码器的信号不对了

可以测量下反馈电压变化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出数值或许是你通信没成功也可能会导致



嗯嗯,谢谢,买了一个rs485转usb口测试工具进行测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先用modscan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出数值或许是你通信没成功也可能会导致



用测试工具通讯上了,但是编码器在以45转的速度上识别每转20个通断,不知道是因为转速高的原因还是怎么没转20个通算总有识别不住的通断,如果转速控制在30转就没有问题了。是编码器响应不过来还是程序识别不住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