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接机”焊接后产品出现错位应该怎么做?

楼主(2022-02-28):
在利用超声波焊接机进行焊接的时候,都需要先安装超声波模具,调试机器后再进行焊接操作的。经常也有客户遇到用超声波焊接机焊接后产品错位了,这该怎么办呢?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产品本身的定位功能,其次与超声波上下模具、超声波焊接机调试有关,跟着灵科超声波来一起学习超声波超声波焊接知识。

超声波焊接塑胶制品的过程中,塑胶制品上下壳结合处出现错位现象其实在超声波焊接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问题。塑胶制品为什么会出现错位?这其中有产品本身的设计问题,也有超声波治具夹具的结构问题,当然也有超声波机器调试的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产品自身具有良好的定位功能是首要的,当出现了错位的情况后,通过修改超声波夹具的方法去改善错位现象只能说是“亡羊补牢”,因此,在设计塑胶制品结构时要首先把这些问题考虑周全。良好的定位应该实现这样的功能:

1.当上下施加一个压力时,产品结合面不会变形或错位,

2.施加一个侧面方向的力时,上下塑料结合面也不会发生偏移。通常定位是这样设计的,直口形状,凸凹形状,双V沟槽形状,直口内设加强筋形状或者定位销柱结构。

在实际生产作业中,假如出现了产品超声波焊接后错位了,可能都是这些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可根据不同的原因来进行调整:
   1、使用微调限位功能,限制超声波机头的熔接的深度。
   2、使用超声波传导焊接,降低超声波传递到产品的能量。
   3、使用大功率高振幅的超声波设备焊接,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焊接。
   4、使用提前超声波焊接模式,在接触产品之前就释放超声波,这样也能减轻产品焊接时错位。
   5、超声波上下模具在安装调试的时候没有对准,也会造成产品焊接时错位。
   6、因为过大的压力,产品本身难以承受,产生变形,接口处就会错位,可适当降低焊接压力。
   7、加高底模,使其超过接合面2mm 以上, 通过加深底模治具的深度,使底模牢牢把握住产品。
   8、修改塑料产品,改善产品定位设计;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产品自身定位设计好,后期焊接使用时就会免去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