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绘图比例怎么设置?CAD绘图比例设置方法

楼主(2022-02-28):
通常在绘制CAD图纸之前需要先设置CAD绘图比例,设置后在用到其它工具(如线线如弦、修改线宽)时,软件将自动进行比例上的调整。那么,CAD绘图比例怎么设置?接下来的CAD教程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绘图比例的设置方法技巧吧!

浩辰CAD软件中制图比例命令是:SASCL,主要用来设置CAD绘图比例,数据随图保存,只需要设置一次即可。

CAD绘图比例设置步骤:

首先启动浩辰CAD软件,然后在命令行输入命令:SASCL,点击回车键确认;或者是在菜单栏中依次点击【扩展工具】—【浩辰工具箱】—【制图比例】。如下图所示:

CAD绘图比例怎么设置?CAD绘图比例设置方法

执行命令后,根据命令行提示 输入制图比例,如:1:100,此时便需要输入:100,输入完成后点击回车键确定。如下图所示:

CAD绘图比例怎么设置?CAD绘图比例设置方法

通过以上简单的两个步骤便可以完成CAD绘图比例设置啦,是不是很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