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CP1E,CP2E和CJ1M之间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2-02-28):
求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有几台CP1E,CP2E和CJ1M的PLC,现在单机每台PLC都有一块欧姆龙的触摸屏是通过232端口通讯的,现在想将这几台PLC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到一块三菱触摸屏上面,能实现吗?现在有几个问题点:1.现在只有2E的自带以太网接口,1E和CJ1M都没有接口,有模块可以扩展吗?2.因为车间距离太远,机台也比较分散,网线太长担心干扰,所以可能需要光纤转接到三菱触摸屏上面去,需要什么硬件呢?求教高手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模块的

网友B:
欧姆龙NJ系列高端PLC精通讲解基础篇电子版视频NJ课程34讲
欧姆龙NJ系列PLC运动控制详解EtherCAT电子版视频课程25讲
  大慨10G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L7gFynXjQ6MbE-U0TbxRw
提取码:7fo4
  需要的大师请速度保存

网友C(2022-04-20):
CP1E要看有没有扩展模块的凹槽,有的话可以加扩展模块;CJ1M应该可以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