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与皮带输送机协同工作控制策略

楼主(2022-03-01):
移动式机器人在接到指令后跑到车厢的首端,然后从首端至尾端把物料一件一件夹取到车厢内,但是为了节省机器人返回到物料区的这段无效的空行程,所以选用可以移动的输送机,输送机始终伴随着机器人,机器人前进,输送机就前进,但是两者始终有一个安全距离在1米到1.2米之间(其实这个“伴随”就像颁奖嘉宾给得奖者颁奖一样,礼仪小姐就在嘉宾附近,始终保持一定距离).这样的好处可以减少空行程,减少机器人等待时间。

这个可移动输送机的启动要晚于移动式机器人0.51s内,只要机器人启动,输送机立马跟着启动,但是节拍上略慢些,另外要求机器人要在6-8s内把袋包抓取放入车厢内。

我想问下,这个控制方式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指令可以实现机器人与输送机保持一定安全距离?谢谢!

网友A:
你这种应用太常规了,其实做个专机比用所谓的机器人效率高多了,而且成本更低。(个人认为机器人的称呼侮辱了人)这个论坛里能写你这个程序的人至少会有几个。

网友B:
不太明白细节,我瞎猜
移动输送车和移动机器人之间软性撞击(例如线触发减速光电行程接近啥的,再触发停止位检测),撞击后就像火车一节一节的用个啥气缸机构卡住,也不用卡多紧,劲大了气缸自然缩一点。
完全电控多装点光电?预加速预减速距离到位什么的什么的?

网友C:
搞个红外感测传感器,在范围内就停止运行,在范围外就启动跟随,你这个只要保证安全距离即可,位置又不需要很精确

网友D:
感觉是否可以考虑在移动输送机到位后 跟机器人硬连接,通过控制移动输送机随动机器人都可以做,但是感觉性价比并不高了,不如加一套到位固定的动作

网友E:
感觉是否可以考虑在移动输送机到位后 跟机器人硬连接,通过控制游泳池设备移动输送机随动机器人都可以做,但是感觉水处理设备性价比并不高了,不如加一套游泳池到位固定的动作!

网友F:
电子凸轮、追剪、随动、产品一堆。机器人本身附件也有

网友G:
搞个固定动作的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