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4HANAQ4的安装

楼主(2022-03-01):
644HANAQ4温度变送器

设置开关
644H (开关在电子模块的底部右侧)不带LCD显示屏
1.把回路设置为手动模式(若适用)并断开电源。
2.卸下电子装置外壳盖。
3.把开关设置到所需位置。重新装好外壳盖。
4.通电,并把回路设置为自动控制模式。带LCD显示屏(仅644H)
1.把回路设置为手动模式(若适用)并断开电源。
2卸下电子装置外壳盖。
3.直接拿下显示屏。
4.把开关设置到所需位置。
5.重新装好LCD显示屏和电子装置外壳盖
(考虑LCD显示屏的朝向一按90度增量旋转)。6.通电,并把回路设置为自动控制模式。
644R(开关在前面板中央)
1.打开644R轨道安装型变送器的前门。2.把开关设置到所需位置。
644 2.jpg安装变送器
在电缆管道的高点安装变送器,防止湿气进入变送器的外壳。典型连接头安装
带DIN板型传感器的头部安装型变送器
1.把热套管安装到管道或工艺容器的壁上。在加压之前,应安装并拧紧热套管。2.检查变送器故障模式开关的状态。
3.把变送器组装到传感器上。把变送器安装螺钉穿入传感器的安装板,并把扣环(选件)
插入到变送器安装螺钉槽中。
4.把传感器连接到变送器(见第4步:接线)。
5.把变送器一传感器组件置入连接头中。把变送器安装螺钉拧入连接头的安装孔中。把加
长杆组装到连接头上。把整个组件插入到热套管中。
6.把屏蔽电缆穿入电缆密封套中。
7.把电缆密封套固定到屏蔽电缆中。
8.通过电缆入口把屏蔽电缆的端头插入到连接头中。连接并拧紧电缆密封套。
9.把屏蔽电缆导线连接到变送器的电源端子上。避免与传感器引线和传感器连接件接触。10.安装并拧紧连接头盖。壳盖必须完全结合紧密,以满足防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