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设备赋予功能模板的疑问

楼主(2022-03-01):
图中的例子是eplan自带的例程,这根WD7电缆部件有3根线,分别为BN,BU,GNYE,原先例程中只使用了2根线,但我如果像图2那样添加一根电缆后再进行设备选择设备管理器中却不能变成BN和BU那样的覆盖模板样式,也就是前面的小三角应该变成三角加方框,而且只有在XD4端子下方这样定义电缆会有这个问题,在XD4端子上方如图3比如我定义个WD9却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
本人已解决,原来是我增加的那个端子功能定义得是PE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已解决,原来是我增加的那个端子功能定义得是PE端子

感谢楼主求助答疑,自己反馈实用信息。结贴有奖励!